NUC8艾莱峡谷维修,丝印B3V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5-10-26):
NUC8艾莱峡谷,板载8G+2G独显版本,故障为上电不显示,量测板子上电压只有图上的二个电感电压为0,多次上电测试都是这两个电感无输出,最后一次上电就看到旁边冒青烟了,然后电源适配器保护了,赶紧断电,然后量测发现19V对地只有4欧姆左右了。
量测旁边那个电感发现对地阻值也是4欧姆了,因为这里冒过烟,所以果断拆除电感,量测电感两端,一端4欧,一端1K以上,量此端与19V间的阻值,果然成0欧姆,将两个丝印为B3V的管子拆除后,与19V不再短路。
两颗管子对比量测,发现其中一个管子有两个脚已经短路了。
某宝上搜,不管是搜B3V还是J26都搜不到与此相同的管子,不知道这管子型号是啥?有见过这个丝印管子的修友吗?

另外,这路供电感觉是桥的供电,之前也忘记正常阻值是多少了, 现在成4欧了,是不是意味着桥已经挂了?

网友:
没人修过这电脑吗?

网友A:
PB600  N沟道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600  N沟道mos

谢谢您的回复,但某宝上也搜索不到这个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