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390 NM-B891 16G CPU I7 8565U 不上电

楼主(2025-10-26):
ThinkPad X390 NM-B891 16G CPU I7 8565U 不上电
收到一片X390主板,二修机,

打值除CPU值 0.001低以外其它未见明显异常。

1.接TYPE-C电源适配器(惠普12代U电源功率足够)
电源接口处红色指示灯亮,
能正常升压到20V 电流0.004。

2.测量:
RTCVCC 3.04  PWM 3 5 1.8 1.05 公共点 9.1
VREGIN20 BAT_VOLT VDD10  3SW_OFF#
-PWRSHUTDOWN#  -SHUTDOWN  TH_DTCT
-PCH_SLP_SUS  -BATLOW  AC_PRESENT  -PCH_SLP_M  -RSMRST
VCC3SW  -PWRSW_ASIC  -PWRSWITCH     -EXTPWR
-EXTPWR_ASIC  M_ON  -EC_RESET都正常,

无内存供电1.2 2.5 0.6V及CPU供电产生。

3.示波器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供电都正常无EN,
查来源 -PCH_SLP_S4 无DDR_VTT_PG_CTRL 3.2V
初步判断CPU坏
研究中……

网友:
最新进展:
            测试MPWRG Y1202 32.768 SUS_DRV 都正常,BIOS已刷正常亮机的试过。
打值所有信号及二级供电前后级都无短路现像,结合CPU值0.000
结论:CPU损坏不发出SLP_S5# S4# S3#信号,所以,二级供电无开启信号及DVR驱动信号。

网友:
这个板很新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