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5 ITL 2021换A壳后无背光

楼主(2025-10-26):
该机换完A壳后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但无背光。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内置屏上可以看到隐隐的桌面图标,但无背光,查背光供电0V,经检背光保险断了,换后不插电池依然无背光,但背光电压升到9V,插上电池后背光升到了17V,依然无背光。本人修笔记本很少,背光除了供电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如果有这二个信号,那对应的是屏线的哪只脚呢?

网友A:
发给修理师傅修吧,自已等会搞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修理师傅修吧,自已等会搞没戏了

换个壳,居然搞大了问题

网友B:
看看图纸是不是背光开启信号没有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维修资料领域全,包含手机、平板、电脑、MACBOOK、无人机、游戏机、汽车电脑板等,内容丰富,有标注图、原理图、点位图、板层走线、通病案例...,可自由添加维修标注、云端存储永不丢失,每日更新,不绑定电脑和IP,支持超过8种语言,支持资料定制,更有店铺维修员账号管理功能。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C:
换之前显示正常吗?换回旧壳重新插拔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之前显示正常吗?换回旧壳重新插拔屏线试试

换之前一切正常,为了避免故障扩大,已送到专业笔记本维修店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纸是不是背光开启信号没有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维修资料领域全,包含手机、平板、电脑、MACB ...

已下了NM-D211图纸,可图上标注与实际差异较大。为了避免故障扩大,已给专业维修店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下了NM-D211图纸,可图上标注与实际差异较大。为了避免故障扩大,已给专业维修店去修了

那估计是图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