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寸 ,这是灯条还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25-10-26):
三星227E4Q,不定时黑屏,用灯照屏幕是有图像的,前天一个晚上放电视 早上起来还是正常的,今天10分钟不到就黑屏了, 电解电容我用镊子电桥测了D值都是正常的,有个固态电容25V100 的正常的我也换了个35V的,驱动板耳朵凑近有电流声,我虽然有灯条测试仪,但是灯条排线有很多条不知道怎么测  2条线的还简单一点测,这是驱动板还是灯条问题啊?

网友A:
当然是灯条的概率大  不过就算是升压板也有问题 那成本也不超过1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灯条的概率大  不过就算是升压板也有问题 那成本也不超过10块钱

驱动板也有问题要换吗?有电流声是板子有小问题了吗

网友B:
驱动板不贵,换了再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不贵,换了再看。

关键是22寸的,驱动板30左右,换了,万一不行又要换灯条不划算了

网友:
看看灯条接口是不是脱焊了  有一个款三星的 灯条容易脱焊

网友:
我虽然有 ,但是灯条排线有很多条不知道怎么测  2条线的还简单一点测,这是驱动板还是灯条问题啊?
把灯条排线供电接一起接灯条测试仪的正极,除供电外的接一起接灯条测试仪的负极。来验证。一般都是灯条的问题。当然也可以查一下背光升压电路是否升压或是否电路正常。供参考。

网友D:
百分之一千是灯条问题,板子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分之一千是灯条问题,板子很少坏

是的,兄弟!但在论坛上还是讲些实情。万一不是灯条呢?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别人会误解我们的。呵呵!

武林推手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那就买板时买运费险,不过现在运险很贵了就是

网友(2026-01-08):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22寸的,驱动板30左右,换了,万一不行又要换灯条不划算了

驱动板哪里能买到?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