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连续打印卡纸

楼主(2025-10-27):
联想M7400打印机打印单张正常,多张打印就会卡纸,一张卡在定影,一张卡在硒鼓,客户说卡纸了叫换一个硒鼓以前卡纸就是换的硒鼓(至少也得到现场检测一下吧)测试时候总觉得是走纸的时序不对,感觉和HP系列的问题类似,经过换硒鼓粉盒都不行,客户没话说了,仔细观察一下发现开机搓纸轮就会转,进纸离合器不分离,没有现货,直接把离合器拆开清理一下装回去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电磁离合器是通电吸合,它的故障一般是打滑,不同步。它不分离是怎么造成的?你清洁也能管用?

网友:
种电磁离合器是通电吸合,它的故障一般是打滑,不同步。它不分离是怎么造成的?你清洁也能管用?
他的是变形了,不是清洁好的

网友:
兄弟机的通病。设计缺陷。。。仿人家的也不改进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