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耀UX3402Z OLED改IPS屏

楼主(2025-10-27):
今天收到一台 灵耀UX3402Z,屏碎了,网上找了下OLED屏要800多 太贵了, 因为之前收到过同一型号的机子是IPS屏的,应该可以改IPS屏,首先IPS屏跟OLED屏的接口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屏线肯定要换,在网上找到了IPS屏的屏线,屏幕也订回来了(屏幕的跟A豆14-2022一样的LM140GF2L 2.5K 60Hz 40针0.4小口的屏), 然后换上屏线和屏 竟然灰屏 有图像显示,测量一下屏接口 屏幕主供电没有,屏供电是由芯片SM3201C提供,因为没有图纸,只能网上找了主板相关图片 发现IPS屏版本的板子没有SM3201C,屏供是由图片上的0欧电阻连接到一个保险得到。
操作就是去掉SM3201C,然后补上图片上的保险和0欧电阻,当然想方便的话 直接一陀锡也可以

网友A:
这样改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原生的电路 本来就是支持IPS屏 怎么会有后遗症?

网友C:
板子上的屏接口能直接用,还是2个接口

网友D:
改下来只要一半的价格吧

网友E:
不是说屏线接口定义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下来只要一半的价格吧

半价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屏线接口定义不一样吗?

所以要换屏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屏接口能直接用,还是2个接口

一个接口,OLED和IPS的屏供电不一样,要改一下~! 这板本来就有OLED和IPS两个版本~!

网友:
研究得仔细

网友:
有技术,会做生意,看好你

网友:
这样都行,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下次有收到这种坏屏的也能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接口,OLED和IPS的屏供电不一样,要改一下~! 这板本来就有OLED和IPS两个版本~!

哦,,,,,,,

网友:
牛B呢!这个需要告诉客户不?

网友:
有两种版本就好搞,有图纸就可以按另一个版本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生的电路 本来就是支持IPS屏 怎么会有后遗症?

就是装上有点厚

网友:
有技术,会做生意

网友:
楼主还是牛逼的嘛   我倒是不太敢改   怕烧机器

网友:
不会变厚的~它还用了个外框去加厚OLED屏,本来设计就是支持IPS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