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21芯片烧毁。

楼主(2025-10-27):
一条HP TPN-Q211,版号DA0PANMB8F0。下图中红圈内电阻烧毁求型号。

还有个电感对地短路,如果手上有这个机器的麻烦帮看下红圈内IC型号,以及图中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到楼主。

网友:
CPU打值多少

网友:
1.2V短路,已经确定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到楼主。

已经确定CPU短路了。放弃维修了

网友:
已经确定CPU短路了。哈哈

网友:
额,vpu坏就没得搞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不坏cpu就坏显卡坏桥,三合一,有一个挂了都凉凉了。

网友:
现在这种单U架构大部分都是处理器坏

网友:
这多半CPU也让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