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笔记本 无线故障。

楼主(2025-10-27):
           笔记本 无线故障。开关来回切换。 无线网卡  硬改。。  上下 2款 网卡 自己对照一下。
刮去 箭头 针即可。

网友:
2种 网卡的 割线 位置 就是 箭头 所示位置。

网友A:
学习了,这是首发此类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个脚....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直接换呗

网友:
是主板问题,开关信号不稳定导致?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B:
主板信号有问题吧,检查一下主板吧,不要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信号有问题吧,检查一下主板吧,不要治标不治本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可以的这样强开也是维修的一种方法。主板有问题,维修时间,成本太多,比如要换EC。

网友:
割脉大法,标本兼治

网友:
做维修就是哪种简单用哪种方法,怎么快怎么来,现在就是要的效率跟解决问题

网友:
不必要割,高温胶带贴一下

网友:
各路大神各显神通八仙过海来看你

网友:
能挣到票子就是好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方法  图片已经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信号有问题吧,检查一下主板吧,不要治标不治本

这伙计感觉不像是搞维修的,,,是不是哪里混进来的间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信号有问题吧,检查一下主板吧,不要治标不治本

完全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是首发此类问题

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发过了

网友:
软的不行,硬的来

网友:
遇到过找不到有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