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V显卡的Power Down Sequence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起因是一台天选的游戏本,报的故障是屏不亮。客户自己换过屏的。开机后可以亮机。多次测试偶尔不亮。电流跳变都正常,键盘大小写也可以正常切换。关机发现电流停在0.7A@20V,拆机发现显卡和CPU都是满满的焊油。经过仔细测量,所有S5的供电都在(3V/5V/1.8V/0.75V),所有SUS_ON供电和RUN_ON都关闭,但是一个RUN_ON控制的+3V电压有1.4V左右,排除了转换管漏电。显卡所有供电都在。源头开启信号DGPU_PWR_EN是1.8V,各个供电的PG也是正常的。NVVDD_PGOOD和 PS_FBVDD_PGOOD 正常,这两信号经过二极管VD5的与门结构输出给CPU的DGPU_PWROK是0.4V(开机时是1.8V).PEGX_RST#是低电平。+FBVDDQ +NVVDD PEX_VDD
问题是下面参考图的显卡的Power Down Sequence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机器有EDP MUX芯片,可以集显独显输出切换,现在我直接把DGPU_PWR_EN接地,UMA_ONLY接地,关闭独显电压用集显测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