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TI 接口全部不显示 核显亮机正常

楼主(2025-10-28):
一张GTX980TI的显卡 独显亮机卡B2  测量供电全出,用核显亮机后 GPU-Z可以正常识别到显卡,BIOS信息 频率 温度也都有,跑显存测试也没问题。
接口电路也测量过了,插入检测信号 5V IFPAB_PLLVDD  IFPAB_IOVDD 也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承接全国显卡,台式机主板维修;
需要加V:weixiukongjian6

网友:
我自己都觉得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是时钟和复位,还有数据通讯了,主板识别显卡是造SM总线,能识别只能说明总线正常。不代表数据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