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8DMB8B0 C口短路

楼主(2025-10-28):
DAH98DMB8B0 如题,C口信号线短路,但是不知道连到那个芯片的,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拆接口测量。大概率接口本身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接口测量。大概率接口本身短路了。

接口换了一个,还是原故障,连接的是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