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134-1n

楼主(2025-10-28):
两个芯片型号烧毁了,谁有一样的主板,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两个芯片型号,有图纸也行,可付费!

网友A:
pu5301 是 RT5753A / U4002和旁边u4001可以用g2898代替转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5301 是 RT5753A / U4002和旁边u4001可以用g2898代替转换芯片

哥们有图纸?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有图纸?  万分感谢

没有,只能帮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只能帮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

网友:
2楼好利害

网友:
我自己都觉得

网友:
我感觉 cpu 估计是坏了

网友:
U估计保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有图纸?  万分感谢

能不能把typc 的具体型号告诉我一下。我的板子和你的板子除了内存不一样,其它的元件都能对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5301 是 RT5753A / U4002和旁边u4001可以用g2898代替转换芯片

能不能把typc 的具体型号告诉我一下。我的板子和这个板子除了内存位置不一样,其它的元件都能对的上。谢谢了

网友:
213134-1全网无资料

网友:
烧的那个pu5301是1.8v待机

网友:
大的那个芯片旁边不是有一个一样的吗

网友:
其中一个应该是二次电源开关

网友:
是EN5209和旁边那个一样型号,手上刚有这块板

网友:
我这块板,能开机大小写灯能切换,就是无显示,各位大佬是哪里问题?

网友:
肯定有资料的,只是找不到

网友:
U估计保不住

网友:
高手多啊,这都有。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回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