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电源 ps-3231-90A 疑难

楼主(2025-10-28):
戴尔一体机的电源坏了 没有任何输出 网上查了价格超贵,只能修了。拆开一看 和普通atx电源还是差别很大。板号是建兴ps-3231-90A。网上找不到图纸查pfc电容上380v只有300 明显pfc没工作 pfc芯片是CM6502th 在论坛找到资料了,一个个引脚查 11脚vcc没供电 其他脚位也没任何电压。打表找不到vcc的出处。没有和大阻值电阻相连。倒是和一个三极管相连 三极管那头也找不到高电压。
一头雾水 希望指点迷津 毕竟这类电源接触太少了。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版号或相近的图纸。

网友A:
PFC芯片的供电一般都是副电源供电或间接供电。当然也要保证副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再考虑这个电压的。供参考。有图片和关键部分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FC芯片的供电一般都是副电源供电或间接供电。当然也要保证副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再考虑这个电压的。供参考。 ...

也就是说先有待机 再有pfc?

网友:
待机电压在电源接入市电后就会有(有些电源有开关要打开)。开机后,由待机部分发出高电平,驱使控制三极管导通,三极管C级接的就是PFC芯片VCC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先有待机 再有pfc?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