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正常打开

楼主(2025-10-28):
神舟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正常打开软件,大小写也都正常,但是非常暗,需要用灯光照着才能勉强看清

网友:
笔记本应该带着屏幕调节,或者电源选项试试!

网友:
找专人修吧,别搞的不开机了,得不偿失

网友A:
屏幕亮度调节一下,如果不行有可能背光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亮度调节一下,如果不行有可能背光供电有问题

也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找个屏换一下就知道屏还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简单的很,去淘宝买背光换上去就可以了,几十元都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