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 15315-1 电阻阻值

楼主(2025-10-29):
版号 15315-1
位置在充电芯片下面的一个电阻pr4403
有遇到的朋友查下这个电阻阻值多大。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
你测一下PR4405有一端是不是对地的,如果是那就是分压的,掉件的一般是在300K左右。可以用分压软件自已配。ACOK的电压一般在2.8V左右。如果不是那就随便上个10K到100K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机器是可以开机的。所以才来问。不敢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