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迷惑行为:不修为什么要破坏?

楼主(2025-10-29):
板号:NB6590B

客户说没被修过,打开后发现这芯片都被拆了粘在焊油上。
更可气的是,板子没有电路图,这拆掉的芯片还被弄断了。
既然不修,为什么要去拆呢?

网友:
为什么不跟客户要来电话直接去问同行本人呢

网友:
没有电话,没有姓名。这样的帖子没意义。。。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客户嫌贵不修了呢

网友B:
根据以往经验,这是芯片部分脚位烧糊了,烧糊的芯片脚位和焊盘完全粘在一起,用点力芯片就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客户嫌贵不修了呢

问了客户了,客户说对方没有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以往经验,这是芯片部分脚位烧糊了,烧糊的芯片脚位和焊盘完全粘在一起,用点力芯片就碎了。

有这个可能吧,不过这种进水机,似乎一般很少能烧很严重的。

网友:
你这维修经验很有限啊,这明显是烧冒烟了,上家拆下来的时候芯片已经碎了,不是他技术问题,也不是他故意的

网友:
应该是烧掉了这个芯片 拆下来后发现还短路,就没有继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