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g278白屏

楼主(2025-10-30):
白屏了,这个该怎么修啊,求指点一下

网友A:
明显屏问题,上面有黑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屏问题,上面有黑雾

修不了了吗

网友:
兄弟,你这个,应该是液晶坏了,都有黑斑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屏太白了,查或试液晶,屏线和驱动板问题,当然通用测液晶的液晶显示器套装(网上大把))。很快就可测出或用套装改好修好也可以。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