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装上电池就开机重启

楼主(2025-10-30):
一台小米笔记本,换了电池后,插上电池重启,接上电源,能充电但开机也是重启,如果拆下电池,只用电源开机是没问题的,排除过了,更换的电池没问题

网友:
电池换过了,如果确认电池没有换错或电池不是原装,那就是主板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A:
bois设置问题?试试改bois里面的power选项!

网友:
电池确定是好的应该是放电电路了

网友:
看下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看过了,没问题,也换了隔离管,这个机器是这样,只要接了电池,准备进到系统转圈的时候就掉电重启

网友:
进到PE也不行,偶尔成功一次进到PE又能认到电池

网友B:
这个问题真的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真的很头疼

那不是吗?你说它不正常,单用适配器又没问题,电池隔离管换了,BIOS也刷过了,测量电池放电正常,测量两个供电隔离管都正常截至,电池电压也过不去,充电芯片的电阻全部测量了是好的,重启的时候,电池放电正常,测量G极有14V,S极和D极8V,说明电池隔离管完全导通,测量电池数据端,过几秒钟会出现读电池的波形,不知道是不是EC读到数据一直读取,还是读不到数据不断的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is设置问题?试试改bois里面的power选项!

改了,没用

网友:
换电池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用原电池呢?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了EC和24780S充电芯片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