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 R5E 不触发、不能切换BIOS、强起卡00,无CPU、显存供电

楼主(2025-10-30):
最近收得一块华硕X99 R5E 主板,插电能通电,按开机无反应。

通电只有中间的LOGO指示灯微量,热成像发现下面这个MOS发热严重,是一个3.3v的供电,150多度,以为坏了,换了一个还是发热严重,
那肯定是后面哪里短路了,热成像找了一圈没发现哪里异常发热,就用烧鸡大法6v烧了一下,
本想卡看哪里后面哪里发热,结果一下烧来还不短路了,待机指示灯都亮了,但是还是按开机无法应,按bios切换也没反应。

后面又发现这个keybot芯片发热,70多度,买了一块烧板的料板,
换了这个芯片,温度是只有30多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的

后来还换了IO芯片、南桥,故障一样,启动按键针脚有3.3V,按下后没有触发PSon.
不知道该怎么维修了,有没有人知道待机电压都有哪些呢?或者按下开机后的时序是怎么样的?
谢谢

网友A:
3.3V供电你用6V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供电你用6V去烧?!

3.3V 用热成像测不出哪里短路啊  只能提高电压啊 不过当时脑子没想那么多
我没可调电源  就用的两节32650烧得  我只有镍铬电池的铁锂电池
显卡12V短路都用的两节铁锂烧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现在的讯唯论坛几乎没流量了  还没数码之家论坛人多

网友:
最开始可能就一个芯片坏了现在谁知道哪坏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