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RX580 维修

楼主(2025-10-30):
修显卡很少,对这个供电不太熟悉
参考了下抖音的维修 测试
显卡5V 1.8V 都已经出了 但是核心冰凉 没 显存 供电
目前试试把 使能+ 显存都能换了试试如果还是不行要请教下 论坛大师了

网友A:
3V--12V--5V--1.8V--0.8V--MVDD--VDDC—VDDCI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12V--5V--1.8V--0.8V--MVDD--VDDC—VDDCI

大致懂了 目前已经出1.8V  那就是 0.8V 和MVDD 要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