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烧mp86941芯片求助

楼主(2025-10-30):
板号h98m.芯片烧糊,处理短路处致正常后,主板上害有一路空着,可以直接把芯片装在空位上吗?装上后电感电容都移过去了开机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没找到主板图纸

网友:
谁有这板帮这位兄弟看一下,或各平台找一下图片

网友:
版主发一下笔记本型号是什么

网友:
烧这芯片的,我没有碰过cpu生存下来的。

网友:
不建议搞了,这个管子烧坏的CPU基本挂了,反正我遇到的都没有说CPU还能活着的

网友:
CPU坏了吧,烧成这样

网友:
8694的15和18pin要飞线过去,主控芯片大概率也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