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瀚视奇hz281显示器,白屏

楼主(2025-10-30):
症状是屏幕全白,有时候下一半白但上一半正常但烧会儿屏幕又全白了。

我怀疑是有短路漏电的地方,在手里1年了也没找到问题点。

1、现在是驱动板——逻辑板的保险两侧都是5v的电压,不知道对不对?还是就应该是12v?但我看也有说有6v左右的。我现在都不能确定是逻辑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供电有问题,烦恼。
2、单接屏幕信号线,开机。VGH=22.5,VGL=-10;
      双接屏幕信号线,开机。VGH=0.06,VGL=0。         VDDA=13v
3、逻辑板右下角,靠近屏幕信号线的位置,这颗标红的贴片电容两侧都对地通路,我把电容取下后发现触点就是通路,电容没问题。我看了看线路,这颗电容直接就去接屏幕信号线了,也没经过电器元件呀?不理解为何焊接电容的两侧触点会同时对地?这不是逻辑板有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