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CLK 3.3V 正确是0.1-1.7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10-30):
请教高手, 华硕H81-K  主板 SUSCLK 过高为3.3V 正确应该是0.1V-1.7V ,开机BTN跳变后主板没反应。是桥坏了吗?

网友A:
应该不关susclk的事,看了下1150的时序图,一般不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关susclk的事,看了下1150的时序图,一般不采用

加焊南桥后电压正常触发了,不过有cpu电压cpu没温度,cpu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