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维修HM65-BTC-COMBO C2,研究出来RT8859MCPU芯片)+RT9605(驱动芯片)不出VCO...

楼主(2025-10-31):
      今儿接同行送来一块矿机主板,急需维修,经检测内存电压、芯片电压均正常,唯独VCORE不出电压。
检查发现这个RT8859M(CPU芯片)+BD-4M(查资料实为RT9605组合,查看了网上其他同行研究思路,确实是RT8859M外围问题,那就逐个排查:
1、38脚EN是1.09V(正常)
2、41脚VCC 5V(正常)
3、42脚2.8V和43脚2.5V (正常)
4、47脚1.3V(正常)DVDA
5、48脚0.58V(异常) DVD
6、49和50是12V(异常)分别对应TONSETA  TONSET
       到这里很多同行搞错了方向,当然了, 我也是根据同行经验试了没有成功(RT8859M 49、50脚电压是11.5V左右,很多同行都把注意力放这个两个引脚了,有说换50脚电阻,改成100K,这个我换了,没有用),既然48脚电压异常,12V分压出来的,把电阻拆下测量,发现下拉电阻100K阻值总是会变,上拉电阻10K很稳定,果断换了,再次通电开机,47脚1.3V起来了、49和50是0.57V和1.19V也正常了,示波器测量VCORE电压波形正常,手摸CPU温度起来了,插显示器亮机,进系统一路完美。
     这说明啥,大家以后修这个组合芯片先查下38、47、48脚,他们正常了,再去修49脚和50脚,让大家少走弯路,万不得已别换RT8859M芯片。顺便把这个主板程序备份下来了万一用时不到。 HM65-BTC-COM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