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S1 PRO-02的笔记本不开机,刷bios后不认硬盘

楼主(2025-10-31):
版号是0742款的,客户刚带来的时候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我刷了U49后,可以显示了,就是不识别硬盘,SATA和M.2都不认,换了几个程序了,有的不开机,有的开机不认盘,老感觉还是程序不对,毕竟都是出多个问题的情况少啊,有遇到这问题的吗,

网友:
肯定BIOS问题的了。这里面找BIOS估计有点难 你就淘吧。淘了不对还可以退款。

网友:
淘宝买BIOS..

网友A:
把不认盘的BIOS发上来给你改一下,这个就是ME的问题

网友:
BIOS买一个 我1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不认盘的BIOS发上来给你改一下,这个就是ME的问题

就这可以点亮,不识别硬盘,你试试,谢谢。

5000-0008-0742 U49

网友A:
还是不认盘的话就查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认盘的话就查主板吧

多谢,我试试去

网友:
坐等结果.....KWK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认盘的话就查主板吧

还是不行,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找个备份的合成一个

网友:
你用个NGFF硬盘试试,有的板子只支持NGFF不支持NVME。实在不行淘宝买个,再不行看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