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SONY投影仪不亮灯

楼主(2025-10-31):
SONY投影机不能正常亮机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后待机指示灯绿灯点亮,按开机键几秒后风扇启动,灯泡未正常点亮,几秒后待机和报警指示灯开始红色闪烁。
待机灯红灯常亮,报警灯闪烁3次 循环。 “灯泡为正常点亮”
首先想到灯泡坏,该机采用的飞利浦240W高压汞灯,万用表无法测量其好坏,手头也没有点灯板,(目测灯泡没发白或发黑现象不像坏了)直接网购一个灯泡代换。
该电源板输出三组电压
1-2
16.7V
3-4
GND
5-6
6.2V
7-8
GND
Power-on
ECO-on
ECO 3.3V
开机待机灯亮,风扇可正常转,看来主电源没什么问题(电源芯片丝印34A65,应该是NCP1234供大家参考)
开机过程中测得电压都正常,要么灯泡坏,点灯板,或PFC电路。先去查点灯板供电,点灯板由PFC电路供电,测量只有310V左右,看来PFC电路没工作(正常有380V左右)
主电源正常看来问题不会很简单测量MOS管没什么问题,先去看mos驱动。(驱动芯片丝印1D12701 5612
没查到规格,看周边外接元件像 L6561D)
测量8脚VCC开机时没供电,顺着电路查供电,该芯片由副绕组整流后由一个三极管控制导通供电(丝印DA QN,AI说是2SD1664,32V 1A NPN)简单查管脚pn结没什么问题,上电基极没电压,往前查接一光耦(丝印2561) 拆下测量3-4脚阻值830k漏电 ,拿个旧的干电池接1-2脚,3-4脚没导通。旧板子上拆了个PC817上去,PFC驱动芯片 8脚11.4V。装机上电,久违的灯光出来了。至此感谢sweetone网友手绘的电路图起到很大帮助。

以下是部分元件资料及故障提示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