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Z8D6 SQ1 玩游戏断电

楼主(2025-10-31):
一台才两年的神州 4060显卡,客人说玩游戏不到几分钟就黑屏,我试了下机,发现只用电池,不插电甜甜圈开了半小时也没事,快没电了,插上电,一分钟不到马上关了机。然后测试了多次。反正用电池就用尽电池也没事,如果插上电,一分钟不到就黑。就算拔电池不充电也是一样。刚过保就出事了。不好搞,没有图纸,只找到这两个图。怀疑是功率IC.但无图不知电路,先拆开吧。一看发现问题。GPU供电ic 的电容全部烧黑了。全部换掉,查了IC应用图全都是1U/25v 一个是主供电滤波,一个是boot.为何会烧黑主不知道,全换上后试机终于正常跑了甜甜圈。MP86941是应用图是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太奇怪了,摸不着头脑,烧成这样其他又没事

网友:
看起来像是drmos的绿波电龙,一下坏这么多不会是主控的锅吧

网友:
MPS有个分压电组,能不能做个参考。

网友:
高温久了 哪些电容直接烧断了 所以还能开机

网友:
竟然只坏电容还能用

网友:
这故障是真的奇葩

网友:
通病了,管子也得换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9664-1-1.html差不多和我的这个贴子一样情况

网友:
背面电源管理芯片需要一起换掉,要不然会返修吧

网友:
好几款都是这样的,然后管子也会一个一个坏过来。

网友:
还好是8694的管子,感觉比较耐,要是8690估计全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