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8700J 不触发维修版号X409A

楼主(2025-10-31):
客户反应不开机不触发,插充电器没反应,拆机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不出公共点测了下公共点隔离管是好的,看点位图查充电芯片各脚位条件发现ACDET适配器检测电压不对,拿了BQ24780s的芯片手册查了下这个供电是由适配器A/D_DOCK_IN(19V)由127K电阻和20K电阻串联分压而来,实测只有2.15V,测了下分压电阻值没有什么问题又吹回去。看了下点位,结合另外一个电路图,怀疑是不是与其相连电路拉低了,拆掉了这个PR8943, 测ACDET正常了有2.7V,但充电芯片ACDRV_脚没有任何输出,瞬间都没,初步估计BQ24780S废了,马上补回电阻,更换24780s,上电自动触发了,伸手摸了一下cpu扇热器发热了,心里小喜,心想这么容易。哈哈,菜鸟的快乐!马上装机插显示屏装电池,插电源。准备进系统,等了好一会儿,不见亮屏,靠3秒钟又萎了。小火山要爆发了!菜鸟的快乐来的快去的也快,哎只能怪自己不测试好就装机,现在又浪费时间慢慢拆咯,大家不要笑话我,小小白是这样的,以后我会涨记性,下次一定。拆完机上电继续查问题一上电又触发了,没装电池就能触发,装电池就变成死狗,连电也充不了。我挠了下头,估计充电上下管也有问题断电测了下果然,上官击穿了,顺手测了下电池隔离管也凉了。怪不得插电池直接就保护了。上电测了19V直接到上管G极了,好奇充电芯片居然没寄,有明白的朋友和我分析下吗,于是我换了隔离管M0930M,充电上管3126M,朋友们环管一定要成对换,如果你拆散它们,他就要自杀,别问为什么因为我换了两次。,只怪自己太菜走了很多弯路,至此此机修复完工,还有很多不明的地方,一边学一边思考,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赤脚。撒各! 问下各位,PD8903这个复合二级管在本电路中的运行逻辑是怎么样的,我有点懵,学的时候开小差了

网友A:
楼主这是用的哪款软件打开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用的哪款软件打开的点位.........

...鑫智造,左上方有个“显示焊盘飞线”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