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34p 不认声卡 解决方法

楼主(2025-10-31):
加个USB声卡 麦克风 和喇叭能用  耳机用不了

网友:
思路比较奇特。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

网友:
这是修没有修好的意思啊  云里雾里

网友:
求具体接线方法

网友:
声卡链接有吗

网友:
求声卡链接

网友:
改造大师,给个赞

网友:
邪修修法,可以再买个麦克风焊两根线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邪门声卡问题修不好。

网友A:
这是用了哪组数据线?有空闲还是usb

网友:
还可以这样改

网友:
TB 搜USB声卡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了哪组数据线?有空闲还是usb

有图纸点位的 好多空闲的USB线

网友:
这个板子是低温锡的,CPU虚焊导致的

网友:
加焊CPU能够解决,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邪修的修法

网友:
看模块飞线,  耳机接口和模块都没有线路  ,要模块输出 飞线到耳机那边几条信号吧

网友:
感谢无私的人们!!!!!!!

网友:
现在的芯片,出现一些故障,修得你怀疑人生,修得你不得不改电路

网友:
这也是一种维修方法

网友:
巧了我有声卡,
4x3大小,1317857445q或者咸鱼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