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mibook pro 15 的专属开机方式

楼主(2025-10-31):
红米笔记本  板号 BM5124 REV 1.3
          初始故障时开机 检查确定时CPU故障 CPU 是12450H  更换CPU  不插电池电源能正常开机 关机后不能开机( 这种情况一般是没插电池的缘故)  插上电池 就可以开机了  进入系统关机 再开 又不能开机了   拔电池 反复测试 确定  不能二次开机  测试发现是关机时EC 时序没关断完  关机后CPU VCCAUX 电源不能关闭   重新更换CPU 故障不变  重新更换EC 故障不变(换了三颗) 给EC 重新刷程序   重刷BIOS  替换ME 均不能解决 不能确定故障点  也没有了维修思路  按照图纸 把所有时序信号全排查一遍  均无收获           常规方式 不能修复 奋战两天 修的想放弃  心有不甘  只好走上邪修了  思路就是 关机后 给EC 强制复位 让EC 重现按照初始时序工作 相当于刷新一遍时序  找到EC复位
如图 EC 复位是在L1角   要怎么补改变机器外观的情况下直接给EC 强行复位呢   最开始是想加一个逻辑门  接到开关上 长按开关触发逻辑门拉低EC 复位  但是思虑一番感觉太复杂 不太好操作  思虑一番 最后选择 加个一个延时电路

看图  PNP 三级管 跨接在EC 复位与地之间 上拉100K 电阻给三极管基极10uf 电容充电  下拉47K 电阻给电容放电 另一端接电源开关   上电瞬间  +V3P3A_EC 通过EC 复位电路 给EC 正常复位  上拉电阻给电容充电  PNP 三极管 截至 不会拉低复位电路  短按开机键 电容短时间放电 不会降到PNP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三极管不会导通EC 复位电压只会少量下降  机器正常开机进系统  然后关机 机器不能二次开机   短按开关无效  此时就需要EC 复位 刷新一遍了  这时候 长按电源开关键两秒     电源开关键 将下拉电阻短接到地  给电容放电   2秒内PNP 三极管就会导通  把EC 复位拉低到只有0.2V 左右  在松开电源开关  100K 上拉电阻又会给电容充电 让PNP 三极管 截至 EC 复位电压恢复  EC 复位成功(两秒左右)  然后再短按一下开关键  机器顺利触发 开机   (这个过程中 南桥待机电路时钟电路依然正常供电ME 也没有初始化 不会 出现 断电后 第一次开机慢的问题)
然后附上  加装电路 照片
  最后 测试成功 并附上开机视频  按下开关键2秒  松开开关两秒  再短按开关键  顺利开机

网友:
这个看得我一楞一楞的,学习了
全程有理论支撑有实验验证,着实是干一行的材料

网友:
nb!米系和花系的好像越来越多了

网友:
好久没来镀金啦,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维修不止是换配件,还可以改电路

网友:
这思路,这技术,厉害。学习了

网友A:
就怕你关机的时候待机电流大,电池待机时间短了,放个两三天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你关机的时候待机电流大,电池待机时间短了,放个两三天就没电了。

不影响  没有漏电 电压也不高 没啥风险

网友B:
不按开关,如何避免揭盖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按开关,如何避免揭盖开机

这个没有 开盖开机功能  有这个功能的机器BIOS 里面也可以关闭

网友:
红米工程师说:保持沉默

网友:
很牛逼的技术啊

网友:
这思路技术太牛了。

网友C:
没装电池才有这种情况,那你装电池不就行了,干嘛还要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电池才有这种情况,那你装电池不就行了,干嘛还要改电路

换过电池了  不是电池问题  有描述

网友:
这思路技术太牛了

网友D:
我认为还是CPU问题,准确的说是桥的问题。这个芯片可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还是CPU问题,准确的说是桥的问题。这个芯片可不便宜啊。

cpu 换过 拆机前测试过的  排除了  应该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遇上一个华硕的 关机后开机键还亮,怎么按都没反应,之后拔掉再上电。技术不到家懒得折腾(价不够高)

网友:
图文并茂,步骤详细,有理有据,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