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t450 nm-252独显版进水维修

楼主(2025-11-01):
tinkpad t450
笔记本
,版号为NM-252 Rev1.0
进水后。拆机裸板测试,电流从200多ma,跳变到450ma,然后掉电。
请大佬们给点维修思路。
笔记本
掉电
进水

网友:
内存有1.35v电压
vcccpucore有1.8v电压
还在继续排查中

网友:
仔细找找看,还有地方有坏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短路的地方 一般通电会发烫的 有热成像仪器可以查下

网友:
有试波器,打一下,看一下

网友:
进水的地方重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