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F 开机卡logo,usb失效

楼主:
华硕A58m-f,开机卡logo,键盘鼠标不能用。

查了usb-oc,还有六爪的小管子,都没问题。刷了bios,依旧点亮后卡logo。

无语了。无意间戳了下桥供电,1.43v,我靠,这么高!!

找不到对应的点位图,看了下这板子和A58M-F-MB的点位图一样,那就好办了,往前查,发现3VSB电压3.42v,也偏高,这个电压是5vsb_atx通过UZ2085-AD转换来的,外围就2个分压电阻,位置在电池座和pcie插槽的中间,不好操作。先不管他了,把桥供电搞好再说。

桥供电mos管是一个358控制的,358的反向输入端接20k和10k电阻,3vsb分压后得到1v电压,

测了一下,这两个电阻都没问,但是还是由于3vsb偏高,导致分压出来电压也偏高,这个位置比较好操作,
就把20k的电阻拆了,换成22k的。

   上电,测桥供电,1.06v 键盘鼠标都可以用了。完美修复。(焊功不咋滴,见笑!)

网友:
不咋修台式机板子 学习了

网友:
关健是怎么会无意中去戳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