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E78325 红色和青色套色不准

楼主(2025-11-01):
HP E78325 红色和青色套色不准,更换过激光器,更换过红色和青色硒鼓,清洁过转印带刮板,转印带色块传感器,都未能解决,有哪个朋友维修过这类机器的,帮忙给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步 看看机器是不是纯正原厂硒鼓 如果不是更换原厂硒鼓
第二步   机器是纯正原厂硒鼓  检查转印  检测器 激光器 驱动齿轮组

网友:
这机器据说驱动齿轮组容易坏或者错位

网友:
用的都是原装硒鼓,驱动齿轮还没有看。

网友:
芯片一个个的换不要一起换
还是只要一个色效果不好,你也校不起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