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hinkpad笔记本使用过程中掉电

楼主(2025-11-01):
一台老的thinkpad笔记本,i5的芯片,630独显,开机正常,使用也正常,但是随机掉电,立即重启都可以开机使用,就是随时可能掉电。拔掉所有外设只给主板供电,也是这种情况。查看了windows系统日志,有意外断电记录,没有其他有用信息。使用监控查看CPU和显卡温度也都不高,50度左右,以为是芯片温度过高,自动断电,看来也不是。最后怀疑会不会是EC有问题,是不是应该刷一下?不知道各位大神有其他好一点的维修思路和办法没有。

网友:
具体型号也没有,先刷BIOS吧

网友:
刷了BIOS,还是如此。

网友:
根据电路图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由于EC发出的ACOFF信号,引起断电

网友:
学习一下大佬们怎么处理

网友(2025-12-02):
CPU芯片上的散热硅脂有没有更换过?我的THINKPAD就是长时间没注意换散热硅脂就用一段时间就掉电,一摸出风口的温度我就故道是什么原因了,换了散热硅脂稳如泰山,再也没有掉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