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H98MMB8D0 不升压

楼主(2025-11-02):
华为DAH98MMB8D0 不升压
应该是通病,看论坛好多发帖求助的。目前已知条件就是 有5v 没有3.3v 满足不了升压条件。目前不知道3.3v从哪里来的 哪个芯片发出来的。

4GJ

A1  c1  正反插都有 CC2 有 1.4v
A2 5v
a3 没有电压 。对地阻值400.
那么看来 是不是没满足4GJ 工作条件导致没有升压20v    A3的3.3v vdd 是哪里来的求大神指教,已经换过rt9048了然后发现这个地方阻值偏低6.9  cpu阻值4.9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明显公共点短路,根据提供的阻值,很可能CPU供电MOS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明显公共点短路,根据提供的阻值,很可能CPU供电MOS击穿。

感谢大佬指导,拆了核显供电已经恢复阻值,恢复电压。目前已发货mpkm86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