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p 2019开机 不识别键盘

楼主(2025-11-02):
开机以后进bios界面识别键盘   进pe  和系统都是键盘灯亮 键盘无反应 换键盘  刷bios程序 故障依旧  键盘控制芯片有程序   手头没有 最后逛论坛有大神说是 共模电感有问题    然后搞定

网友A:
供电电感什么问题?

网友B:
键盘有电感吗?第一次听说,你说的是排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有电感吗?第一次听说,你说的是排阻吧

算是排感  R是电阻  L是电感,可以用0欧姆排阻或者2个小电阻替代

网友:
有的,小电感排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电感是通病了

网友:
哪个呀?是不是l23.好像是的

网友:
电感是通病了

网友:
我的换了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是供电电感吗

网友D:
共模电感是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共模电感是哪个呢

图中4个脚一整体,灰色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感什么问题?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也叫共模扼流圈,常用于电脑的开关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在板卡设计中,共模电感也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网友:
通病了都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算是排感  R是电阻  L是电感,可以用0欧姆排阻或者2个小电阻替代

电阻代替电感不好吧,没有滤波功能了

网友:
L23 换 成两个0欧姆的电阻,换了几台,测试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代替电感不好吧,没有滤波功能了

理论上是不好,但是不影响用,电阻好找,电感不好找

网友:
L23换成两个0欧姆电阻就好了

网友:
• X1C 2018 BIOS解除密码

网友:
L23的应该是。USB常用。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