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4300 掉电

楼主(2025-11-02):
机器型号:华硕U4300F
机器版号:UX4300E
机器故障:触发掉电,无法再次触发,重新插拔电源又可以触发!拆机检查未发现有进水 ,烧 ,待机0.01  触发后:3V  5V   1.8V  1.05V  都有 ,触发到0.4 5 后掉电 ,屏蔽板载内存后 电流0.28 不掉电 ,求教各位这种情况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还是CPU 问题!!!有碰到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一般CPU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