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X560U,板号:x560ud rev:2.0,开机电流0.18a

楼主(2025-11-02):
开机电流只有0.18a,没有cpu和显卡供电,拿掉电池单板自动开机,每次都能开机,用电池开机完全开不了,首先想到的是rtc电路,要么U挂了,测量rtc电压只有2.4v,明显偏低,查看点位图,3.3v通过一个1k电阻,给rtc电路供电,这个1k电阻因为发霉腐蚀不见了,不看图纸还不知道,这里有颗电阻,补好电阻后,再测量rtc电压,3.3v恢复正常,正常触发开机,附上图片和点位图!

ASUS X560UD.rar

网友A:
没有电阻,还有2.4V?

网友B:
发霉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霉不见了?。。。。。。。。。。

电阻腐蚀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阻,还有2.4V?

2.4v是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