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AUX开机瞬间掉电压

楼主(2025-11-02):
联想yoga14s, 开机瞬间有1.8V,然后马上掉到0.7V,这正常吗?

测量PL11电感处对地阻值0.310V(二极管档),没有短路。

后极接PJ40、PJ43、PJ49、PJ50,依次断开这些短接点,发现PJ50断开后1.8V就稳住了,这几个点除了PJ50对地阻值是0.310V,其他几个都是0.500V左右。

但我还是不明白,电压怎么会被拉低?

是这个电源芯片出问题了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既然有1.8伏,这个电路就没问题,你要把JP50后的电路截出来,大家才知道原因啊

网友:
PJ50后面进CPU了(桥跟U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1.8伏,这个电路就没问题,你要把JP50后的电路截出来,大家才知道原因啊

请看4楼,最不希望是U坏呀,因为没有明显短路,才报了点期望

网友:
别沉呀,有没有大佬给个判断、建议呀

网友:
绑顶,遇到个差不多的,反复掉电

网友B:
断开后前级电源正常,那就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拉低了呗

网友:
1.8VAUX差不多是180-200阻值

网友:
我定了这个电源芯片,等到了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前级电源正常,那就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拉低了呗

但是负载走的电流才50mA左右,这个芯片图纸上设计能走5A电流的

网友:
两部判断,1如果0.8的时候电感前级有连续波形,并且 auxpg正常,说明故障不在这里,是cpu改变了vid,如果前级波形消失,说明pwm电源保护,考虑,其他原因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起来

网友:
芯片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接个1.8烧一下不就知道了,大概率U坏

网友:
负载有轻微短路吧。看下电流

网友(点评):
可调电源直接给1.8V,大概有50mA的电流

网友:
搞毛,第一步啥都不说先把声卡干了

网友C:
补充更正一下,这两天闲来无事又研究了一下,发现PJ50没断开时开机PU19的EN脚根本就没有电压(示波器捕捉不到),而断开后就有电压,约1.8V(示波器捕捉的波形不太正常) ,这个EN是桥发出的SLP_SUS_N转换来的。还有就是断开PJ50节点时有SLP_S4信号,无S3信号,恢复PJ50节点后S4信号也没了。测量EC是有PCH_PWRBTN_N开机信号给桥的。是不是桥挂了?断开PJ50节点PU19的EN电压可能根本就不是桥发出的,而是PU19内部电路拉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更正一下,这两天闲来无事又研究了一下,发现PJ50没断开时开机PU19的EN脚根本就没有电压(示波器捕捉不 ...

网友:
此贴终结,真相大白,是桥的VCC_RCT模块对地短路了,之前走了很多弯路,学艺不精啊!昨晚抖音刷到了桥的待机条件教学视频,于是就先检查了RTC电路, 发现DC1的3脚有3V,而1脚没电压,测1脚对地阻值为0,1脚就是VCC_RTC直接给桥的RTC模块供电的,这时候就赌是不是C30/C31电容击穿了,用可调电源给1脚加了1V/1A的电,然后用热成像一照,芭比Q了!电容处平静无波,翻过来一照桥,豁然出现一颗耀眼的星星!!一激动也忘了拍照了~附上遗照!

网友:
来自: 安徽
虽然真相已经找到,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VCC_RCT这里会短路,这块板子原始故障是5VALW供电芯片烧了,而3VALW一直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