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L7900和L8060阻值偏低

楼主(2025-11-02):
A1708的机器 不升压 不开机
鑫智造里面正好有阻值图
L7900-PPVCCPCH-S5G
L8060-PP1V-S5G
两个阻值是200多
但我测量只有36和46
这两个供电是给CPU的
是不是CPU挂啦?

网友:
或者哪个大师有这个板子 帮忙打一下阻值

网友A:
我的板子量了,两个阻值都接近300

网友:
L7900 150 L8060 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量了,两个阻值都接近300

谢谢 我偶然发现接口扳一下能升压 接屏显示红电池标 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
谢谢 我偶然发现接口扳一下能升压 接屏显示红电池标 换个接口看看 这个接口真TM的贵
正好有个机器来装系统 拆下来量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值没有撒问题

网友:
正常的 应该是不同CPU不一样 换了个充电TYPE-c接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