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前300M-1G 内有错是第一个颗粒问题吗?

楼主(2025-11-02):
少接触内存维修,最近收了几条内存有一条有报错,不知道如何修起,问海鲜市场报价65-75包修好觉得贵,于是自己也研究了一下。请问图上的地址报错在前面代表第一个颗粒吗(U0是不是第一个颗粒)?内存 威刚 DDR4 16G 2400  双面16个颗粒,看见某些博主大神什么都有修起来很容易似的。

网友:
回复刷点积分下载

网友A:
并非专业修内存的,但原理上来讲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比如16G内存,16个颗粒,并不是0-1G是第一个颗粒,1-2G是第二个颗粒。主机访问一个地址,内存条一次就返回8字节,突发访问一次就返回最多8倍预取数据64字节。这8个字节对应一个RANK(这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内存条上的一面)上的8个颗粒每个返回1字节。内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为了提高访问速度,还有多种内存交错技术,通道级交错,RANK级交错,BANK级交错,地址都不是线性的。

网友:
这个是啥软件 啥工具看的

网友B:
你需要一个定位错误内存颗粒的软件,比如DDR3可以用RTS测,D4应该不行了,不知道现在用什么测,好久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非专业修内存的,但原理上来讲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比如16G内存,16个颗粒,并不是0-1G是第一个颗粒,1-2G ...

这样推断的话这个软件无法确定故障点了,我扫描900M之后的地址3次也没有报任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定位错误内存颗粒的软件,比如DDR3可以用RTS测,D4应该不行了,不知道现在用什么测,好久没修了 ...

论坛的现有资源AMT64刷网卡大法只合适DDR3以前的方案

网友:
我也有几条坏的不懂修

网友:
内存涨价都开始修内存了

网友:
第一个图是什么软件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需要买一个测试工具,会带一个定位软件

网友:
啊,这。内存也要修了吗

网友:
百度有定位软件。

网友:
ddr4测试软件。。。

网友C:
发下图1软件propojie版链接

网友:
Rank:0的左边第一个颗粒就是U0

网友:
这个软件版本太低测ddr4内存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下图1软件propojie版链接

这软件都查不出哪个颗粒坏,发出来也没用。都是网络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pojie的还是免费版或者带病毒的,为了不误导大家还是希望大家网上自己搜吧。把图片利用图片搜产品可以知道是什么软件的。

网友:
现在搞维修的都这么卷了

网友:
BIOS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显卡疯涨就一窝去修AI卡,内存疯账又一窝去涌。。真是风水轮流耍

网友:
买维修工具啊,DDR4现在一套好像是2000-3000    我以前买DDR3-DDR4  一套工具下来差不多要6000多.  现在放着吃灰尘.   现在DDR5可能不便宜.

网友:
D4 D5用什么软件

网友:
网卡版的AMT128能测D3 D4内存,价格也不贵,能定位损坏颗粒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