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暗影精灵 TPN-Q236 点不亮

楼主(2025-11-02):
      惠普 暗影精灵 TPN-Q236    ,

       板号:DA0G3EMBCD0  REV    同行送来的,
       说是关机后,第二天开机不亮,

拆机   大致量了一遍,没发现短路的地方,

可调电源插上,发现电流跑到0.64不动

拿热成像 照一下 看看,,   靠了, 显卡发热     CPU  拔凉拔凉

再测CPU  供电   0.00v      U挂了???

翻背面  看下, 发现问题了  !!!  CPU供电芯片附近,有腐蚀痕迹,  用酒精清洗一下,   发现掉件了 !

对比了点位图  发现是一颗电阻,但是点位图上没参数,
又去找供电芯片的规格书,TMD  全英文,  看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应该是一个2M欧的电阻。

知道了参数  ,  接下来 好办了   刮掉腐蚀的 焊盘,   清洗,

  贴一层高温胶带,  焊上电阻,飞线 ……
……

再贴一层高温胶带 保护一下……( 绿油  掉桌子底下,被凳子腿压到  碎了,  只能用高温胶带凑合了)

装起来  插电   开机………………  轻松秒杀————————

PS: 吐槽这机器的设计师,非要先把散热器拆掉, 再把风扇拆掉,
再拆几根排线,再拆WIFI天线,最后才能把主板拿掉,靠了…………………………

排线忘插了  散热器装好了   又拆掉………………

网友:
这台小问题,捡到钱了

网友:
有的设计就是坑人,拆一个得动全身

网友:
有了图纸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