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W154无显示,大小写灯能切换

楼主(2025-11-03):
一台HP TPN-W154开机无显示,按大小写键灯能切换,排线和屏都排查过没发现问题,屏也有13V供电,不知查哪里了,想加焊cpu不知行不行,各位大佬有遇过吗?还要查哪里?谢谢了!

网友A: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吗????

外接一样无显

网友B:
这个还用修?明显是屏幕OLED 制造缺陷问题

网友:
CPU估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修?明显是屏幕OLED 制造缺陷问题

屏幕找了一个花屏和无背光换上去试也是一样无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修?明显是屏幕OLED 制造缺陷问题

要不要拍个屏幕回来试试啊?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是哈问题

网友:
现在板各种问题,不能以常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有些特殊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拍个屏幕回来试试啊?

这种屏幕很贵,特别薄,一不留神就漏液了,

网友E:
开机有logo吗  要是连logo都不出还能正常开机 就应该是屏幕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屏幕很贵,特别薄,一不留神就漏液了,

不贵两百几得了,拍了一个回来装上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有logo吗  要是连logo都不出还能正常开机 就应该是屏幕那边的问题了

没有,一直黑屏

网友(2026-02-03):
日期2026.2.03论坛看到有人换桥,试换桥看看......

网友:
2026.02.03论坛看到有贴子换桥好的

网友:
看到论坛有人换桥好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6-04-21):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了没 我也遇着一个 内屏不显 大小写能切换 外接能显示  这屏要700一块 怕买个屏来不是屏坏  象你说的是CPU桥 屏退不掉烫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