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3IML 2019板号LA-H951P 3V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25-11-03):
小新-13IML 2019板号LA-H951P 3V待机芯片发烫,换芯片也是一样故障 PG无电压 EN1无电压 EN2 4.4V 3V待机1.1V 电压偏低,,求维修思路,
芯片
板号

网友:
你看线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EN1无电压,3VALWP有1.1V就是从别的地方反灌过来的电,发烫一般是LDO输出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线性电压短路,查一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