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8841不出核心电压,换了三个我都以为是坏的。

楼主(2025-11-03):
好久没来发贴了。
本来是想要一张亮机卡的,但不想买,翻出了一张蓝宝的HD7750。但上机没有核心电压,没有显存电压。
那么就按时序来吧,12V 5V 3.3V 0.9V 1.8V都出来了。下一个应该就是核心电压了,芯片是RT8841
芯片主供电12V 5V 都有,EN电压1.12V有点低。PWRGD无。

先看VID组合从VID0-7 0111101组成1.125V 其中12346是3.3V每个电阻是4K正常 0和5是0V 电阻也是4K,
VID组合应该是正常的。
那么无PWRGD,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于是买三个回来,换上去还是一样。
RT8841的PWRGD可以自已发出,也可以外部输入???看图应该是有地方控制的。只要有3.3V高电平就会工作。
R841电阻我直接短接3.3高电平,核心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显存电压1.5V出来了,因为3.3导通后另一边通到显存的GS7256就会打开显存的供电,

求助还要有什么条件核心电压才会出来?

今天修好了,有一只下管软击穿。
没有示波器只能反复测试,一共就6只管。每只重复测试。其中一只有一次短了,再测又不短。换掉那组上下管后上机正常了。

网友A:
顺序应该是电压正常后才出PWROK吧,目前没出核心电压,PWROK不出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应该是电压正常后才出PWROK吧,目前没出核心电压,PWROK不出是正常的啊、

在这卡上是这样设计的,有了核心电压,就出pwrgd,然后导通显存控制高电平,但有些主板上会出cpu电压不出pwrgd,只是没复位而已。

网友:
帮顶,这个不清楚

网友:
12脚VCC有电压了吗?还有32脚E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