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410 B460 不触发怀疑是通病

楼主(2025-11-04):
七彩虹H410 B460 不触发怀疑是通病,最近修到几张七彩虹的H410M-K PRO V20 B460M-D V20.故障都是不处罚,问题都出在5v待机这边。就是图片上这个管子,丝印是2NKB4,我拆料板,换了就好,没有
,不知道型号。请各位大佬知道型号的麻烦告知一下,现在这里感谢各位了。
不触发
通病
H410M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都有什么电压,怎么查到那个的

网友:
砍柴功下到位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检测

网友:
记下了,下次同类故障优先排查此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