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 VER:1.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5-11-04):
     联想IB250MH VER:1.0无CPU供电维修,测量各大供电均为正常

测量VR_EN为0.46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测量VCCIO_PG也是0.46V,拆掉R465,VCCIO_PG恢复为3.3V,证明后级拉低。经过检测为+VCCSA_ROSC_G1拉低了信号。
经过检测为Q68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又学到一招

网友:
砍柴功下到位了

网友:
学习中,积累经验

网友:
总结经验,不断学习,终会成为高手

网友:
真是学无止境,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碰到的都是桥坏了。

网友A:
图纸很关键,有了图纸就方便多了。

网友:
有了图纸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很关键,有了图纸就方便多了。

假如没有图纸,那就难了,估计只能强拉3.3V到VR_EN

网友:
以前这样的三极管开关的坏的多,现在新板子,都不坏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图好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