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ThinkPad X1gen8拆除无线网卡后不亮机

楼主(2025-11-05):
求助大神:ThinkPad X1 gen8拆除无线网卡后不亮机的解决方法,由于保密要求必须拆除无线模块,之前拆过别的X1能正常开机亮机,然这次的X1拆除后电流只能跑一遍不跳变,我看了无线网卡型号,都是英特尔的AX201D2W如图:版号是NM-C881,右边网卡是原机的,左边是以前拆除后能正常亮机的

网友A:
个人猜测就像有些主板检测不了键盘就不开机一样,会不会是你拆前bios没关无线,bios开机检测不了就当故障不开机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移位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与WIFI无关,与BIOS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移位了

看着像是接地保护的吧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就像有些主板检测不了键盘就不开机一样,会不会是你拆前bios没关无线,bios开机检测不了就当故障不 ...

我感觉也是,但是不会修改bios文件啊,有没有会的大神

网友:
低温锡   拿好不谢

网友:
有个公司也让我搞,果断不干

网友C:
上电自检过程没检测到就停止了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什么情况啊!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自检过程没检测到就停止了

应该是的,请问大师有没有pojie之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啊!发不了

什么发不了,你是新西兰的师傅吗?

网友E:
当没有大神出现时,细看一下拆卸周边环境,防止无意间自造故障,再刷一下软件,

网友F:
什么低温锡?我风枪拆下来的,保护了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没有大神出现时,细看一下拆卸周边环境,防止无意间自造故障,再刷一下软件,

显微镜下仔细检查了没掉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你也没碰搞过吗

网友:
没有,就想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G:
我来告诉你吧,你装回去就行了,ThinkPad极少数笔记本无线模块里面有信号参与开机,几乎没人知道的,都觉得无线模块不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尝试bios刷几个吧 常规的肯定不影响   以后这检测和绑定机制越来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低温锡?我风枪拆下来的,保护了CPU的

只要确定不掉件,就盘一下CPU,

网友:
Thinkpad   x1 不支持拆除无线网卡  拆了以后就会不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来告诉你吧,你装回去就行了,ThinkPad极少数笔记本无线模块里面有信号参与开机,几乎没人知道的,都觉得 ...

装上也不行了 我试过

网友H:
我去年干了和你一样的事 拆了2台全部GG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去年干了和你一样的事 拆了2台全部GG最后换的主板

啊,难道真没有解决之法了吗?

网友(点评):
新买一个板子换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装上也不行了 我试过

还真是装回去也不行了,还是跑一样的电流到0.4几定住了

网友(点评):
这。是聋子治成哑巴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装上也不行了 我试过

还真是,装回去也不行了,一样的电流直接跑到0.4几定住不动了,期待大神解惑 啊

网友(点评):
为毛要拆网卡,断掉供电就行,割板上的走线呀!有电感就断电感!

网友:
CPU拆虚焊了 或C PU供电虚焊

网友:
你这手有点抖啊

网友I:
拆坏,拆无线网卡不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坏,拆无线网卡不影响开机

你是没碰到过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装上也不行了 我试过

应该不会,装上去就可以的,你没装好吧  ,如果说确实跟wifi模块没没关系 那么可能主板低温版本的吧  你是不是吹爆周边芯片了这个要仔细看看了

网友:
不要拆模块,拆供电最简单

网友(点评):
终于看到一个正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移位了

拆成这样,那其它地方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成这样,那其它地方有没有掉件的?

没掉件,显微镜下看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会,装上去就可以的,你没装好吧  ,如果说确实跟wifi模块没没关系 那么可能主板低温版本的吧  你 ...

拆这个不会吹爆周围的芯片 去年2台一样的机器装回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装回去也不行了,一样的电流直接跑到0.4几定住不动了,期待大神解惑 啊

我换的板子

网友F:
具体你也没找到哪里问题吗?换板子怎么拆除的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装回去也不行了,还是跑一样的电流到0.4几定住了

说的啥啊,本来是好的,要求拆掉的

网友K:
屏蔽罩里网卡芯片爆锡短路了,拆了重植下就好了。屏蔽网卡罩子里有个电感拆了就可以  正常开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屏蔽罩里网卡芯片爆锡短路了,拆了重植下就好了。屏蔽网卡罩子里有个电感拆了就可以  正常开机

感谢大神回复解惑,我试试,请问师傅是哪个电感拆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神回复解惑,我试试,请问师傅是哪个电感拆了就行了

上面左右俩都拆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L: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自检要认无线网卡吧,要么是拆时动到小件了,先还原排除了

网友:
BIOS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M:
这是给自己加工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好了没有!

没有呢,,,,

网友:
装回去还是一样

网友:
不行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是给自己加工作了啊

客户要求拆的,怎么就加工作了

网友:
跟无线网卡无关,改放军叔叔的拆过30台都能开机

网友N:
装回去还不行的话应该是拆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装回去还不行的话应该是拆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网卡坏了才不行的,我把以前拆的同型号的网卡天线接口都量了一下阻值,发现都是对地的,按说不应该啊,天线有一根对地的,另一根不应该对地吧,可是拆之前的三个网卡接口都一样的对地短路的,难道我一共四个网卡都拆坏 了吗?实在难以理解,只有天线接口短路的,其他内部的都测量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装回去也不开机,应该你拆的时候碰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无线网卡可以拆的   可能碰到哪里了   我拆了好的台了  没有激活拆新机就拆网卡   部队的机器不能有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具体你也没找到哪里问题吗?换板子怎么拆除的无线网卡,

退回了啊   一个板子花了我好几百换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