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13-9370指示灯2橙1白

楼主:
这个机器原本是Type-C接口烧了2个 ,不升压  不充电 ,换了接口和2个Type-C芯片TPS65982 芯片后可以升压 ,充电 ,,但是触发电流只能跑到0.1  不出CPU供电 。。指示灯2橙1白。过一会 电压20v电压又降到5v,,是不是换的tps65982  有问题 ,我看这个芯片外挂有flash芯片 。应该不需要在写程序吧  有修过得嘛  请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干个EC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都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