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简修

楼主(2025-11-05):
一台智能电饭煲故障是不加热,按任何键有声音但不加热,查两个温控探头阻值都正常,怀疑是面板上的电脑板有故障,测供电5V正常,仔细
观察每次开机煲汤灯先亮,并且按下其它加热键后过几秒又自动跳到煲汤,怀疑煲汤的开关有问题,拆下测阻值几百K,正常应该无穷大,换之
修好

网友:
谢谢分享!修好了又可以愉快的煲饭了